请教三极管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3-04-26):
请问图中所示的三极管为什么能工作,工作在什么状态,之前一直说的三极管导通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极反偏怎么理解,图中的集极与集电极短在一起就不再满足集电节反偏的条件了啊,谢谢!

网友A:
初学者不宜追究这类很纠结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把三极管作为二极管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把三极管作为二极管用了吧。

不是。如果是普通效功率三极管,三极管仍处于线性工作区。

网友D:
这个处于临界状态。集电节正偏为:Uc>Ub;发射结反偏为:Ub>Ue;此为临界放大状态。实际中基本没见过。color]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如果是普通效功率三极管,三极管仍处于线性工作区。

会工作在线性区吗 ??    集电极怎么偏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会工作在线性区吗 ??    集电极怎么偏的啊

仔细看看具体小功率三极管集电极特性曲线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具体小功率三极管集电极特性曲线就可以看出来。

不知道啊   看来学的理论又被不确定了

网友C:
这是常用的小功率管8050集电极电流对集电极电压曲线。
图中可见,基极电流5.5mA(相当大,对应集电极电流已经超过0.5A)时,集电极电压低到0.25V左右集电极电流才急剧减小(进入饱和)。显然此时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小于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

网友F:
只要电流不是很大,三极管还是工作在放大区。
三极管的饱和电压VCE可以小于VBE的。
学习不能太死板。
LS说的5mA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LZ的图,总的电流才4.3mA左右,IC+IB=4.3mA,Ib是IC的n分之一,很小的。

“LS说的5mA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该曲线族中最小的一条,基极电流5.5mA,只好拿这条举例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应用是不是和镜像电流源应用类似啊。总是感觉三极管CB短路连接的电路,Vce=Vbe=PN结压降如0.6v呢。http://wenku.baidu.com/view/a19f27fa770bf78a652954b9.html

楼主:
这个图是电流镜的一部分,如果不理解该图为什么能作为正常的三极管而不是二极管就不能理解电流镜的原理

网友B:
1,我是从PN结管压降角度 把那样接法的三极管 单独拿出来 当作二极管了,提供一个(V1-Vbe)/R2的参考电流。不过把它放到电流镜里面,那就倾向于理解成三极管各极电压VC=VB>VE,处于临界放大/饱和的状态了,我也不清楚合适与否。

2,还有个没理解的问题是,电流镜的这样接法,会不会出现11楼图中下面两个pn结 只有右边导通,左边不导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