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电子获得能量后为什么会成为自由电子

楼主(2013-04-26):
在很多书上都见到过这句话:
当半导体温度升高或受到光线照射时,某些共价键中的价电子从外界获得足够的能量后,可以挣脱共价键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电子。
我的问题是,价电子获得能量后为什么会成为自由电子呢?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A:
挣脱共价键的束缚嘛.
到了广阔的 "宇宙" 空间. 自由了

网友B:
:lol就像飞船摆脱地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挣脱共价键的束缚嘛.
到了广阔的 "宇宙" 空间. 自由了

为什么会挣脱共价键的束缚呢,如何挣脱的呢?

网友C:
获得能量再大些,还可以飞到这块固体之外,成为空间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飞船摆脱地球一样

飞船摆脱地球有原理可循,那电子摆脱共价键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获得能量再大些,还可以飞到这块固体之外,成为空间电荷。

它获得的是热能,电子运动是动能,那电子所获得的热能是怎样变成动能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获得的是热能,电子运动是动能,那电子所获得的热能是怎样变成动能的呢? ...

所谓热能,就是分子的动能和势能。

楼主:
找到答案了。
温度的定义在微观层面就是分子原子等运动的快慢。热能的微观定义就是分子原子等的动能。热能是宏观概念,在原子层面不存在温度这种概念。所谓分子热运动就是指分子那种无规则的运动,而不是因为分子有“热量”然后“运动”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船摆脱地球有原理可循,那电子摆脱共价键是什么原理呢?

一样的道理,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

网友D:
建议楼主看看半导体物理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