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ADC采样频率具体如何确定

楼主(2013-04-26):
2812的ADC采样频率具体如何确定

网友A:
楼主说的具体点

楼主:
用TMS320F2812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对2812的ADC还是有点疑惑,ADC的采样频率具体是如何去确定的?

网友B:
ADC有一个启动信号,启动信号来了之后,ADC会按照排序器中的顺序,把各路的ADC转化结果放到结果寄存器中

楼主:
如此一来,ADC的数据采样频率就应该等于ADC启动信号的频率?

网友C:
还是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不知道我上面的这种解释是否正确,请大家给一个明确的回复!

楼主:
唉,算了,估计大家也不知道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明天问问师父,不过还是感谢大家

网友D:
可以使用定时器来配置的 。

网友E:
CPU有时钟频率,然后有各种寄存器进行分频控制,最后的频率就是采样频率。当然这是对于内部晶振提供时钟的情况

网友F(2013-09-11):
2812的采样频率不是取决于ADC或者CPU的时钟,而是取决于启动ADC采样的EV模块的三个中断:下溢中断、周期中断、比较中断,是这三个中断启动的ADC采样,如果你选择EV的周期中断,那就是说每次周期中断,ADC就采样一次,这个才是采样频率。我上面只是针对你用了这三个中断来启动AD,启动AD不止这三个中断。

网友G:
初学者进来学习来了,不知道师父给的结果是什么,想请楼主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