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将+28输入转换为+-12v输出

楼主(2013-04-26):
且+-12v要能提供300mA左右的输出电流,且由于板子面积较小,放不下DC-DC模块

楼主:
谁能不能给点电路,或者推荐一些芯片

网友A:
你这个芯片体积最好要小啊

楼主:
是啊,最好芯片也少一些

网友B:
放不下DC-DC 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C:
这个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不下DC-DC 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你别吓唬我啊

网友D:
推荐使用小型化隔离型DC-DC变换器DCP012415DB,但输入电压最高支持26V.不过体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关键看你对电源的效率要求啊!!!7812和7912能放下吗?不行好像还有78m12和79m12吧

网友E:
上面的方法前提是,这个如果你对效率没有要求可以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推荐使用小型化隔离型DC-DC变换器DCP012415DB,但输入电压最高支持26V.不过体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

可以在输入上接几个二极管降压到26V用

楼主:
哦,懂了,多谢

网友G:
你的电流比较小,可以使用比较小的电感,减小布板面积。

网友H:
那就用LDO吧,有高输入范围的LDO的,从28v 到12v 是可以的,若到-12V,我还没做过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关键看你对电源的效率要求啊!!!7812和7912能放下吗?不行好像还有78m12和79m12吧 ...

用这个 功耗有点大奥,12*0.3=3.6W,散热器要多大啊!

网友I:
不能用DC/DC,恐怕只能考虑LDO,找找看,正负12V 不需要隔离吧! 需隔离的话只能是隔离的 DC/DC 了

网友J:
说说你有多大面积吧?要求插装还是贴装?

网友K:
不用DCDC,+28V如何转为-12V啊?除非你前后不共地,

网友L:
封装是一部分   另外就是使用7905之类的试一试

网友M:
这样的芯片有,但是好多不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N:
7812芯片的。

网友N:
还有其他的外围电路的,电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