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 Protel 自动布线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4-26):
99SE或者AD2010都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解答, 真心谢谢

网友A:
我都手动的。

网友B:
都四层板了还自动布线?那四层的意义何在?

网友C:
自动布线无意义

网友C:
一般都要设置很复杂的规则,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能设置好的 当然不排除大神的存在,
机器毕竟是机器
每条信号线的规则都设置好,那还不如直接手工布线都搞定了.

网友D:
这个想法不错,不过一直都手动布的

网友E:
自动布线实在不好看啊!

网友F(2013-11-19):
手动布线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