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陷波

楼主(2013-04-26):
模电新手请教一下什么叫做电感陷波啊,能不能做一个很形象的解释呢

网友A:
无上下文,无图,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上下文,无图,怎么说?

一.        电感的作用
  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        电感的作用
  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

“等”之前列出的这四种“作用”,无论哪个都不是电感单独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之前列出的这四种“作用”,无论哪个都不是电感单独完成的。

恩,这个是,可是之前的三个都听说过,但是后面的陷波实在不知道在哪些场合会用到,请高手讲解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是,可是之前的三个都听说过,但是后面的陷波实在不知道在哪些场合会用到,请高手讲解一下吧 ...

这是原文作者叙述混乱。
“陷波”是“滤波”的一个真子集。
“滤波”有高通(可以说是低阻)、低通(可以说是高阻)、带通(高低阻)、带阻(高低通)等等,“陷波”就是带阻,实现的方法略有不同而已。4楼Lgz2006画的频响曲线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