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能讲讲有源与无源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3-04-26):
(无正文)

网友A:
所谓有源电路和无源电路,在电路中是按照是否包含电源来划分的,有源电路就是包含电源的电路;无源电路就是不包含电源的电路。

网友B:
在工程技术上的有源和无源其意思与电路中的含义差不多,不过此时的“电源”则是广义的,即指是否含有“电动势”的电路。

网友B:
比如,在线路上,除了供电电源以外,是否包含有电动机、线圈、电容器等储能元件。

网友C:
是的,由于电动机、线圈、电容器等在供电电源断开后,还存在着一定的电动势,能够为其它电路元件提供电能,因此包含有电动机、线圈、电容器等储能元件的电路就称为有源,若不包含则称为无源。

网友D:
简单的讲凡包含有电子器件(如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的电路就是有源电路,而不包含这些器件只是由RCL等基础元件组成的电路就属于无源电路。

网友E:
楼上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D:
例如只是由RC组成的微分或积分电路就属于无源电路,如果通过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微分或积分电路就属于有源电路,虽然其中也包含RC但是这里的微分或积分变化就不仅仅是由RC来完成还有运算放大器这块集成电路参加其中,是在提供电源的条件下才能完成此项功能的。

网友F:
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商榷的,比如电容那里,“电容器在电路中阻止直流通过,而允许交流通过,交流的频率越高,通过的能力越强。因此,电容在电路中常用耦合,旁路滤波、反馈、定时及振荡等作用。”和“容抗与电容量和信号的频率反比。”只针对理想电容,对实际电容是完全错误的。
电容的通俗观点是通交流阻直流,但是不是交流的频率越高,通过的能力就越强,理想的电容器确实是有这样的效果的,但是没有电容器是理想的,实际电容的模型可以认为是个串联的LC谐振回路,存在谐振频率f,当信号的频率低于谐振频率时,电容的容抗是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下降,对信号阻碍能力弱,相频响应是负值,电压滞后电流,呈容性,当信号的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电容的容抗是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上升,对信号阻碍能力变强,相频响应是正值,电压超前电流,呈感性,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可以拿来滤波了,因为这已经是个电感了,举个简单的例子,0.1uF的电容是常用的滤波电容,但是你如果用它来滤除20M甚至更高的噪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止滤不掉,噪声还会被放大,甚至起振,形成稳定幅度的波形。

网友F:
工作了就不要再老想着书上的理想元器件,没有元器件是理想的,但是都可以用理想元器件来等效。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各位大拿

楼主:
先结贴了,大伙再见啊

网友G:
无源滤波电路:若滤波电路仅由无源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组成。  有源滤波电路:若滤波电路不仅由无源元件,还由有源元件(双极型管、单极型管、集成运放)组成。 根据定义就可以知道其区别

网友H:
基本就是楼上的那些意思   不 不错   解释的很到位   楼主  再看看其它资料   学习学习

网友I:
总感到一些不足!…借助外来势能、能起作用的电路:叫无源…反之则反!……………

网友J:
无源: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
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有源:自身也消耗电能。
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K:
有源无源电路的我也分得不是很清楚的,跟楼上各位大侠们学习啦

网友L:
简单的讲凡包含有电子器件(如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的电路就是有源电路,而不包含这些器件只是由RCL等基础元件组成的电路就属于无源电路。例如只是由RC组成的微分或积分电路就属于无源电路,如果通过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微分或积分电路就属于有源电路,虽然其中也包含RC但是这里的微分或积分变化就不仅仅是由RC来完成还有运算放大器这块集成电路参加其中,是在提供电源的条件下才能完成此项功能的。

网友L:
什么是有源滤波?什么是无源滤波?"源"指什么?
无源电路:若滤波电路仅由无源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组成。
有源滤波电路:若滤波电路不仅由无源元件,还由有源元件(双极型管、单极型管、集成运放)组成。
有源滤波必须在合适的直流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还可以放大,只适合于信号处理,不适合高电压大电流的负载。
有源电路说白点就是元件必须有工作电源支持。无源电路中的器件不需要工作电源支持。
这里可理解源就是电源。
无源电路中的信号如果没有外部信号补充最后将衰减为零,有源元件定义为可以给外部电路提供大于零的平均功率的元件,而且该平均功率可以持续无限长的时间;反之,则是无源元件。这时候可理解源就是有源元件提供的信号源。

网友L:
有源滤波与无源滤波区别
1.有源滤波与无源滤波的主要区别,及各自的优缺点。
一是空间体积,二是电流的大小,小电流在要求纹波较小时,往往采用有源滤波,而大电流时采用无源滤波
2有源滤波与无源滤波在设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耐压,电流,纹波
3.什么时候应该选用有源什么时候要选用无源滤波。
看你高兴!空间体积,电流的大小,成本等, 电力方面的滤波:有源滤波自身就是谐波源。其依靠电力电子装置,在检测到系统谐波的同时产生一组和系统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谐波向量,这样可以抵消掉系统谐波,使其成为正弦波形。

网友L:
有源滤波除了滤除谐波外,同时还可以动态补偿无功功率。其优点是反映动作迅速,滤除谐波可达到95%以上,补偿无功细致。缺点为价格高,容量小。由于目前国际上大容量硅阀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当前常见的有源滤波容量不超过600kvar。其运行可靠性也不及无源。 一般无源滤波指通过电感和电容的匹配对某次谐波并联低阻(调谐滤波)状态,给某次谐波电流构成一个低阻态通路。这样谐波电流就不会流入系统。无源滤波的优点为成本低,运行稳定,技术相对成熟,容量大。缺点为谐波滤除率一般只有80%,对基波的无功补偿也是一定的。 目前在容量大且要求补偿细致的地方一般使用有源加无源混合型,即无源进行大容量的滤波补偿,有源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