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_SlaveMode_Reset 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3-04-26):
是否是说只要遇到输入的上升沿就将所在的TIMx的计数值复位至零??

楼主:
新手向大家求助:TIM_SlaveMode_Reset  应该怎么理解??是否说只要遇到输入的上升沿就将所在的TIMx的计数值复位至零??如果是这样的话,设置TIMx最大计数值为65535,输入一个频率很高的方波,那么TIMx永远也计不到65535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