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用的always,好吗?

楼主(2013-04-26):
今天看到别人这样用时钟的

如果不采用这种写法,就要用主时钟去判断他的上升沿
在代码上就会多很多
也没有这样写方便

请问下这样写,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A:
不好,也不是很多,加俩寄存器adc_clk_delay1和adc_clk_delay2对adc_clk打两拍,adc_clk_delay1 & (~adc_clk_delay2)就可以检测adc_clk的上升沿了啊

网友B:
2楼正解。
分频得到的时钟会有一些问题,但如果分频想要的时钟为几M以下的时钟,或低与PLL DCM这些专用时钟模块的输出,可以用计算分频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也不是很多,加俩寄存器adc_clk_delay1和adc_clk_delay2对adc_clk打两拍,adc_clk_delay1 & (~adc_cl ...

有什么不好的

我以前一直用2寄存器来做,挺麻烦的,多了一大段代码

但我看到别人这么做,而且也不是个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好的

我以前一直用2寄存器来做,挺麻烦的,多了一大段代码

分频出来的时钟稳定性会差些,最好要锁相环分频吧,你说人家这么写,估计时钟频率不高,要求没那么严谨,这么做只是从严谨的角度考虑吧,一般简单的设计这么做也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C:
确实二楼正解,再给楼主补充一下原因:
1.用你贴的第二个always触发时钟是分频得到的adc_clk,不推荐但慢速也没问题,推荐不要用计数器分频的时钟
2.二楼说的第二个always触发时钟继续用原始时钟clk,避免使用计数器分频的时钟,但仍然可以检测adc_clk的上升沿

网友D:
用是可以用
这种情况
但是约束要做好

不过,从你上面的代码看
完全不用引入第二个时钟域
一个时钟域加使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