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A 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3-04-26):
int GetImage(CCyUSBDevice * Camera, UCHAR ** image, int size)
{
int i;

CCyControlEndPoint * ctrlPoint = Camera -> ControlEndPt;

ctrlPoint -> Target = TGT_DEVICE;
ctrlPoint -> ReqType = REQ_VENDOR;
ctrlPoint -> Direction = DIR_TO_DEVICE;
ctrlPoint -> ReqCode = 0xa8;
ctrlPoint -> Value = 0;
ctrlPoint -> Index = 0;
PUCHAR ctrlBuf = new UCHAR;
PUCHAR buf = (PUCHAR)image;
LONG length = 0;

CCyBulkEndPoint * BulkIn = NULL;

int eptCount = Camera -> EndPointCount();

for (int i = 1; i < eptCount;  i++)
{
bool bIn = Camera -> EndPoints -> bIn;
bool bBulk =  (Camera -> EndPoints -> Attributes == 2);

if (bBulk  && bIn) BulkIn = (CCyBulkEndPoint *) Camera -> EndPoints;
   }

int packageNum = 4;
BulkIn ->SetXferSize(size / packageNum);
LONG packageSize = size /packageNum;
if (size % packageSize) packageNum ++;

OVERLAPPED inOvLap[8];
UCHAR * inContext[8];
LONG recieveNum[8];
int totalNum= size;

for (i = 0; i <packageNum; i++) inOvLap.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for (i = 0; i < packageNum; i++)
{
inContext = BulkIn -> BeginDataXfer(buf, packageSize, &inOvLap);
buf += packageSize;
}

ctrlPoint -> XferData(ctrlBuf, length);

for (i = 0; i < packageNum; i++)
{

if(!BulkIn -> WaitForXfer(&inOvLap, 120))
{
BulkIn->Abort();
            WaitForSingleObject(inOvLap.hEvent,INFINITE);
};
}
buf = (PUCHAR)image;
for (i = 0; i < packageNum; i++)
{
BulkIn -> FinishDataXfer(buf, (LONG &) recieveNum, &inOvLap, inContext);
totalNum -= recieveNum;
CloseHandle(inOvLap.hEvent);
buf += packageSize;
}

return totalNum;
}
运行时,那句出错,提示是:Unhandled exception at 0x00414a99 in camera.exe: 0xC0000005: Access violation reading location 0x00000004.

楼主:
为什会出错呢,那是源码啊、、、、、、、

网友A:
CY最新的上位机的源码是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环境开发的,如果你是VC++6.0环境,可能存在问题.
建议使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或者以后版本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楼主:
你也在做这个吗?我是在读研究生,QQ:472318061,多多交流下吧~

网友B:
上面的提示是说访问了非法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