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可以接受的最大pwm频率?

楼主(2013-04-26):
使用STC12C5A60S2的两路PWM来驱动小车(12MHZ晶振,12分频,发出的PWM的频率是3906.25HZ),小车不但不走,而且电动机还发出吱吱的叫声。。。。。。
问题1:一般直流电机可以就是的PWM的输入频率?
问题2:如果是有定时器的话会不会占用大量的CPU的开销?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A:
一般不要太高了,我经常用的是1K,
这个资料上面有讲

网友B:
注意驱动器件的速度,一般有刷马达,用几百HZ就可以了,比如遥控车,我一般用200HZ

楼主:
感谢了。。。我也试了你们说的情况,,,“hugxz”给的资料很好,很实用!!!!

楼主:
只要不把PWM端接在使能端电机都能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