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下载最少几根线

楼主(2013-04-26):
stm8通过swim应该是可以单线调试的吧
记得看文档,就是实际使用,swim和GND两根线,就可以下载了。
可是我尝试去掉rst引脚后,却报错。无论是stvp和stvd的debug 都报错

难道硬件上要注意什么?还是option byte要设置?

楼主:
。。。是问题太弱了么

网友A:
NRST复位脚也要接上

网友B:
SWD最少用四根线,包括数据,时钟,电源和地

网友C(2013-08-17):
SWIM下载最少用四根线,分别:NRST、VCC、GND、SWIM

网友D:
我试过,用NRST、GND、SWIM也能调试,前提是板子必须另外供电。

网友:
这个是4根线   NRST、VCC、GND、SWIM

网友E:
RST当然需要了,复位默认是SW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