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资料找不到,而且买不到啊

楼主(2013-04-26):
我想做红外报警系统,但是芯片找不到啊,度娘搜了连芯片资料都没有怎么办?我需要的芯片是BA9902和HN911

网友A:
这应该是一种新产品,资料查不到,帮您顶一下帖子先

网友B:
电子语音录放模块

电子语音录放模块是一种语音录放集成电路,它是以语音处理器为核心电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语音电路。它使用方便,可直接用扬声器和话筒作为录音和放音的元件,有的模块甚至只用扬声器便可进行录音及放音。电路的外围元件很少,且不怕掉电,录入的语音信息可长期保存,也可重复录10万次以上。这种模块在录音结束后可自动进入备用状态,只要触发电路,便可输出语音信号,可直接驱动扬声器发出语音声响。它的尺寸也很小,对开发微型语音电子产品极为有利。
电子语音录放模块的优良特性,使它在便携式语音录放机、语言学习装置、自动应答电话、工业智能仪表、高级玩具及消费类家用电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下面以BA9902语音录放模块为例,介绍一下这类电路的应用。BA9902是一种20秒高音质、低价位、直接储存语音的录放模块。该模块工作电压为5V,可以录音时间为20秒,内部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AGC),用话筒输入最大电压为20mV(峰一峰值),线录最大输入电压为50mV(峰一峰值),扬声器输出功率为12mW。该模块的尺寸为21mmx18mm。下图所示电路是BA9902的应用电路。图(a)所示电路是利用扬声器作话筒来录音的电路,录音时只要按下开关S1,使6脚成为低电平就可以进行录音。此时发光二极管VD被点亮,表示正在录音。放音时,只要按一下开关S2进行下降沿触发,电路即可放出录入的语音声。图(b)所示电路采用线录方式,输入信号从①脚输入。这种录制方式音质较好。图(c)所示电路为话筒录音电路,录制时语音信号经三极管VT放大后由集电极输出给BA9902电路的①脚。

HN911系列模块是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将高灵敏度的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放大器、信号处理及输出电路组装在一起制成模块式电路,它具有从信号接收至控制输出的全部功能。在它的输出端接上晶体管放大电路或单稳态电路可以驱动继电器,接上光耦合电路可以驱动双向可控硅。

网友C:
我想问问T爷的资料都是哪里搞到的啊?

网友D:
图上那么大的水印不就知道哪里来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T爷的资料都是哪里搞到的啊?

找狗狗,度娘,哈哈,不过得有耐心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狗狗,度娘,哈哈,不过得有耐心哦

看来T爷一定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