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这个最基本的整流滤波问题问倒了

楼主(2013-04-26):
哎,模拟电路学得不好,出洋相了。今天被一个新来的同事问一个号称最简单的问题,如图所示的工频输入整流滤波,变压器副边有效值为U1,经过整流滤波后得到输出电压U0,
他问当R改变时,U0 和U1之间为什么会有以下的关系:UO=1.414*U1;UO=1.2*U1;UO=0.9*U1;
我顿时说不出来,只知道一直都是这样用,最基本的都忘记了,晕倒+汗颜

网友A:
那是因为脉动直流电容滤波和电容放电特性曲线造成的.

网友B:
空载UO=1.414*U1;重载UO=0.9*U1;不过重载时候还真没有自己计算过。

网友C:
在忽略变压器和整流桥的阻抗后,0.9*U1<UO<1.414*U1.
0.9是电容为0,电阻不为0:1.414是电容不为0,电阻为开路:

厉害啊

楼主:
我也知道有这个关系式,但是不知道如何推导出来呢?谢谢

网友D:
1.414空载
1.2正常
0.9重载

网友E:
UO=1.414U1是负载开路情况,电容无放电回路造成的。U0=1.2U1是实际中正常选择的输出电压平均值。U0=0.9U1是负载过小,放电时间常数过小,输出电压随着U1变化(即波形接近全波整流后的电压),用傅里叶展开求出U0=0.9U1(即是全波整流后平均值)。楼主不明白可以留言

网友F:
这是模拟电路书里面的最基本知识,建议翻下书,一目了然~~~~

网友G:
在忽略变压器和整流桥的阻抗后,0.9*U1<UO<1.414*U1.
0.9是电容为0,电阻不为0:1.414是电容不为0,电阻为开路:
学习了

网友H:
具体公式,要用微积分计算了吧.

网友I:
在变压器功率范围内,输出电压视作不变,因为负载加重,整流桥的导通角就会增加来补充电压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