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ARTAN-6使用DDR2时错一个数的问题!!

楼主(2013-04-26):
使用ISE14.2 SPARTAN6芯片 16位数据线密度1G的ddr2存储芯片
MCB系统时钟工作在最低的125M,数据线设置为32位
MCB和存储芯片的brust_length设置为4
出现的现象如下:
1.写入MCB的数据没有问题,但是MCB写入DDR2的数据在最开始处多写了一个FFFF最后的真实数据少写了一个,读回来的时候最开始多写的这个变成了0000!
2.写DDR2时,DQS的双沿采在DQ的中间,但是,读DDR2时DQS的双沿和DQ是平齐的,这和仿真参考程序是不同
现在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导致了第一个问题的出现?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另外,UG388和UG416我都看过很多遍了,但是对Data_Make和地址的递增还是不太明白
我现在没有处理DM但是看仿真和chipscope的波形发现数据都能对上,只是错了一个数
我现在不明白:
1.32位的用户接口和ddr2 16位的芯片数据线这个关系为什么需要使用4位的DM来标记数据个数?
2.16位数据线的DDR2芯片的一个地址空间存储16位数据还是8位数据,pdf上的意思好像是存8位数据所以要4个地址存一个32位的用户数据,但是我总感觉是存16位数据的
3.用户接口这个面32位的数据和ddr2的16位的数据线,在系统时钟是125M的时候,给MCB送数的时钟到底应该是多少??

几个疑惑和问题请教大家,先多谢!!

楼主:
今天发现不是错一个数,而且错很多数,采到了很多亚稳态
猴哥有什么建议,是不是DQS校准没有校好,还是硬件上有什么地方没有弄对??

网友A:
DDR2一直在搞,看了好多资料,如今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楼主:
今天调试发现我写了128*128个数进去,第一个数不是我想要的,第一个数写的是FFFF
今天没看出来为啥会写这个数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一直在搞,看了好多资料,如今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ddr2看你用哪个xilinx芯片
如果用spartan6就看ug416和ug388,如果是virtex5就看ug086
我也是看了很久看了好多遍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另外可以去xilinx官网下参考程序看一下,有很大帮助
我现在是上板子debug的时候遇到数据不对的问题
我感觉应该很快可以搞定了

网友A:
我是用XILINX SPARTAN6   _XC6SLX25       UG416,UG388是看了,板子上也验证了,出不来数据的

网友B:
问题是您检查了相关的配置么??
这个DDR的控制器对阻抗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C:
1.32位的用户接口和ddr2 16位的芯片数据线这个关系为什么需要使用4位的DM来标记数据个数?
因为ddr2是上升沿下降沿都写数,所以用户接口是32位,两倍于DDR2数据总线宽度,每一个字节一位DM,所以要四位。
2.16位数据线的DDR2芯片的一个地址空间存储16位数据还是8位数据,pdf上的意思好像是存8位数据所以要4个地址存一个32位的用户数据,但是我总感觉是存16位数据的
一个地址空间是一个字节
3.用户接口这个面32位的数据和ddr2的16位的数据线,在系统时钟是125M的时候,给MCB送数的时钟到底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你PLL给的ddr2的时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2位的用户接口和ddr2 16位的芯片数据线这个关系为什么需要使用4位的DM来标记数据个数?
因为ddr2是上升 ...

1.每个地址空间存一个字节,这个在哪里能找到出处??(现在看地址变化的确是这样的)
如果是4位的数据线,那么一个地址空间只是用一半,空出四位吗??
2.DM是一定要使用的吗?mig生成的example_design是把DM全都置零的,我的设计里面也是全置零,似乎没有影响,所以什么时候用DM??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了?

现在有一些帧第一行有半行错数,感觉好像是上电一段时间后哪里累积的结果
我生成mig的时候选的是bank_row_col这样的地址结构
现在怀疑是不是地址映射的时候出了错
今天才知道,ddr2的row和col是地址复用的
地址使用上有什么注意呢???
是不是有哪个位或者哪些位是不能用的??(比如A10必须是0吗??)

非常感谢猴哥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些帧第一行有半行错数,感觉好像是上电一段时间后哪里累积的结果
我生成mig的时候选的是bank_row_ ...

1.芯片资料上会写明,4位的数据线我就不太清楚了,没看过4位的芯片资料
2.DM是0的时候代表这一位对应的字节是有效数据,比如说16位数:AABBCCDD,DM为:0011,则有效数据为:AABB(至于那两个被屏蔽的数据,可能是写FF代替,这个我没验证过)。
3.地址映射应该是ddr2的local_address=local_bank & local_row & local_col,我用的是altera的,没发现row和col是复用的,但是做col用的时候,要注意本地数据总线是2倍ddr2的数据总线,需要local_address(8 downto 0)<=local_col(9 downto 1),你可以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当地址位的时候每一位都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芯片资料上会写明,4位的数据线我就不太清楚了,没看过4位的芯片资料
2.DM是0的时候代表这一位对应的字 ...

我现在理解的是,如果DM全置0,就是所有数据都有效,那么单沿采高16位还是低16位都可以采到
example_design里面就是直接全置0,我的程序现在全置0没有发现高低16位数据有问题,还没有试过置1的情况

我没用过altera,但是ddr2芯片应该是相同的,我用的这个16数据线1g密度的ddr2芯片地址a就只有13位,bank有3位,所以10位的col和13位的row肯定要复用这13位的a!
ug416给出了用户地址和ddr2地址的映射关系,就我用的这个ddr2芯片,和你说的是一样的,但是没有提复用的事,我是看网上别人的提问看到的,后来经仿真发现,当地址超过10位的col所能表达的范围以后,再写地址的时候,会先出现应该x00000001或者x0000002这样一个多余的数,我理解,这是把第一行或者第几行给有效了,好像是用的active这个词!

我的问题现在就是要么写的时候把第一行多谢了一次,要么就是读的时候多读了一次,
或者第一行是费数
大部分震都没有问题,某些各别帧出现上面的问题
感觉应该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吧
请大家赐教!!!

楼主:
现在去加班,再好好用example_design自带的ila来chipscope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做的cdc文件,加进去后就始终报错,说是ila的clk时序约束不对
一直看不成,我用的采样时钟是500M的
spartan6的chipscope采样时钟要限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版主帮帮忙啊
这段郁闷死了
调不出来太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去加班,再好好用example_design自带的ila来chipscope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做的cdc文件,加进去后 ...

S6用500Mhz的采样时钟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帮帮忙啊
这段郁闷死了
调不出来太苦了

你参照什么画的板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理解的是,如果DM全置0,就是所有数据都有效,那么单沿采高16位还是低16位都可以采到
example_desi ...

如果你不需要屏蔽某个字节的话,你全写0就可以了。
你不是用IP核生成的控制器?是自己写的DDR2控制程序吗?
col和row确实是复用的,我在altera里面是只要操作本地地址就行了,它生成的ddr2控制器可以自己选择当前操作col还是row,DDR2引脚通过RAS#和CAS#来选择当前操作的是ROW ADDRESS 还是column address 你可以看下芯片手册里的ddr2 command的真值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需要屏蔽某个字节的话,你全写0就可以了。
你不是用IP核生成的控制器?是自己写的DDR2控制程序吗 ...

本来就是复用的,等待他明天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需要屏蔽某个字节的话,你全写0就可以了。
你不是用IP核生成的控制器?是自己写的DDR2控制程序吗 ...

我也是用ip生成的控制器
我现在感觉这个DM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控制器可以把你的数据分成多少份分别送出去,这样还要DM干什么,如果想屏蔽某些字节
那我写数的时候干脆就不写这个字节不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多谢,我回去看看数据手册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复用的,等待他明天的结果

昨晚chipscope抓到了,在一些帧过后会有一帧前两行的读地址没有给出来,应该分别是400和800的地址一直是0
上午没有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领导催的急,我下午重做了读数的程序,更严谨了一些
晚上的结果就是,现在图像没有一段时间的累加了,程序已经可以用了,但是最后一行始终是错的,刚才太晚了,没有继续,相信明天可以搞定
然后再看看之前的设计为什么会出现读地址出错,找到原因了一定上来汇报!!!!

今天遇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一个判断条件下的两个赋值语句,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
比如:
if (a=b) then
   c<=d;
   e<=f;
end if;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段程序,居然才 c<=d 成功了,但是 e<=f 就没赋值上,我看了其他地方没有会对e在同一时刻赋值的地方,如果有也应该报错吧

网友C:
我觉得DM应该是有用的,不然DDR2芯片设计这个管脚就没意义了,只是现在咱们没用到。
写地址增加时应该是判断到write_req和ready同时有效才能加。
读地址增加时是判断到read_req和ready同时有效才能加。
写数据时是wdata_req有效时下一个时钟数据有效
读数据时是rdata_valid有效时当前时钟数据有效
这是我用altera的ddr2的IP核的时序,xilinx的IP核我没看过时序,其他的就不清楚了,学长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chipscope抓到了,在一些帧过后会有一帧前两行的读地址没有给出来,应该分别是400和800的地址一直是0 ...

恭喜,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DM应该是有用的,不然DDR2芯片设计这个管脚就没意义了,只是现在咱们没用到。
写地址增加时应该是判 ...

XILINX在S6里面是硬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晚chipscope抓到了,在一些帧过后会有一帧前两行的读地址没有给出来,应该分别是400和800的地址一直是0 ...

因为 你的逻辑跑不到这个频率,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spartan6对于ddr好像很苛刻, 也碰到过,等长线都按手册上的来,居然跑出来的数据有有问题,查了很久还是一样, 后来无意中在老外的论坛中看到,不要用自动计算的阻抗,IN_TERM设成75就好用了,数据错误还是有,但很少出现, 再后来改了个地址数据 全部等长的就更好了。 然后发现跑800M偶尔还是有错误数据,700Mhz一点问题没有。    真是折腾的很,

再细测,因为我用的是2片ddr3, 发现其中一片800Mhz没问题,一片800Mhz跑出来偶尔有错误, 然后看布线图, 发现有问题的这片 等长做的 比 没问题的这片要更好,无语啊。  然后只好再细测,发现错误的位就出现在DQ11, DQ15上, 然后软件上把这2位的数据交换到 错误不敏感的部分, 然后算是可用了。

所有线长都在1250mil
说实话,很想把有问题的2位也改好,但是没主意,不知猴哥有什么想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partan6对于ddr好像很苛刻, 也碰到过,等长线都按手册上的来,居然跑出来的数据有有问题,查了很久还是一 ...

恭喜,问题解决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artan6对于ddr好像很苛刻, 也碰到过,等长线都按手册上的来,居然跑出来的数据有有问题,查了很久还是一 ...

您说的这个in_term应该就是rzq这个PIN吧,我MIG生成的时候设置的是50,现在这个PIN接的是100欧的电阻!
我的设计现在跑在最慢的125M啊!
在我重做读数时序后,地址没有错误现象,但是数据还是有最开始的64或者128个数多读了一遍的情况!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当我设计中只加MIG工程生成时自带的ICON ILA VIO这三个用于CHIPSCOPE的核时,会错最开始的64个数。
当我将这三个核都注释掉后,会错最开始的128个数。
当我再自己加一个CDC文件进来,再生成一个CHIPSCOPE的核时,前面自带的三个核也保留时,一点都不错,完美!

不错时静态时序里面的DATA PATH DELAY 为2.53NS
出错64个数时是2.77NS
不加任何CHIPSCOPE的核时是6.73NS
都没有红叉,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时序延迟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差异会导致这个出错的情况吗?我对时序分析一点都不会!

另外您是怎么发现DQ的11和15位出错的,我知道PIN是肯定无法加到CHIPSCOPE里来看的,我把DQ过IOBUF后的信号加进来想看,P&R还是报错说系统时钟约束不对,我觉得就是不想让我看。我记得XILINX官网上好像有人问过,解答是加个IDDR什么的,您是怎么看的??

调试遇到问题时才发现有些早该学的东西没学多耽误事!以前一直用不到,其实很快都用到!

楼主:
之前只看了spartan6的ug388,里面说ddr2最低速在125M系统时钟
于是我的设计一直工作在这个时钟下
今天又特意看了一下ddr2芯片的资料,之前看过没有很注意,以为跑慢了肯定没问题
今天看了发现ddr2芯片列出来的几个时钟,我觉得是建议时钟最低是400,也就是系统200M
晚上改了一个250M系统时钟出来,没有自己测,下到板子里还是最开始半行重复了一次,而且图像在跳
明天好好测一下,看看时钟和信号
250M的数据chipscope可以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partan6对于ddr好像很苛刻, 也碰到过,等长线都按手册上的来,居然跑出来的数据有有问题,查了很久还是一 ...

没出板之前是可以用IBIS检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partan6对于ddr好像很苛刻, 也碰到过,等长线都按手册上的来,居然跑出来的数据有有问题,查了很久还是一 ...

其实,我对PCB不是很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只看了spartan6的ug388,里面说ddr2最低速在125M系统时钟
于是我的设计一直工作在这个时钟下
今天又特 ...

有点高

网友E:
不知道你的pll到底怎么改的 chipscope用逻辑时钟抓信号。 ddr跑400m  逻辑时钟怎么要用250m ,pll_adv把逻辑时钟分成50m的就行了
关于dq的跟踪,跟信号后看哪些位错误的 然后%16就能得到dq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pll到底怎么改的 chipscope用逻辑时钟抓信号。 ddr跑400m  逻辑时钟怎么要用250m ,pll_adv把逻辑 ...

我说的不太清楚,我用的250M系统时钟,DDR2跑在500。DDR2芯片推荐的速度有一个是DDR2跑在400。这只是这个芯片推荐的中间速度,所以应该不高吧!
我现在改的这个250M的系统时钟,MODELSIM仿真的时候报错PLL的 VCO FREQUENCY的250M没在工作范围内,之前的125M都没这个错误,为什么??我的晶振是125的,我用DCM_CLKGEN生了250的单端送给PLL!

您说的我理解是用一个比数据速度低的时钟来做CHIPSCOPE的采样时钟,这样看到的数据不准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pll到底怎么改的 chipscope用逻辑时钟抓信号。 ddr跑400m  逻辑时钟怎么要用250m ,pll_adv把逻辑 ...

DQ是PIN我要怎样可以用CHIPSCOPE来抓这个PIN呢?加IOBUF肯定不行,我试过。IDDR2我看有人建议过,不会用,您是不是加了这个再看DQ?

楼主:
另外,SPARTAN-6原语里是没有PLLADV的,只有PLLBASE但是MIG生成的工程调用的都是PLLADV,这两个是通用的?

网友E:
改infrastructure_inst中的pll_adv, 不要用mig生成的, 使逻辑时钟跑在62.5M左右, 即CLKOUT2,  , 怎么说呢
pll_adv共生成了4个时钟,前2个用于ddr,一个给系统逻辑。 你的系统要用到的就是这个时钟,其实就是个操作fifo的读写时钟。
比如你的输入时钟是125M, 你想DDR2跑在500M,  假设你就用了一个fifo的模式,128位,每时钟操作就是16字节,那逻辑时钟跑在62.5M就够了,62.5*16=1000M是你的最大带宽,如果要800M的话,那逻辑时钟要设成100Mhz才不会浪费ddr2的带宽
PLL_ADV设成这样DIVCLK_DIVIDE=1, C_CLKFBOUT_MULT=4,CLKOUT0_DIVIDE=1,CLKOUT1_DIVIDE=1,CLKOUT2_DIVIDE=8

不用抓DQ位的,抓Fifo出来的数据,然后错误位号%16取余就能得到DQ位

你的问题是你不去看文档资料就在这提问, 这种涉及很多细节需要 看文档, 别人很难回答的全面
你还是先看下xilinx的mig文档吧,那上面说的很清楚的。
或网上有一篇介绍使用ddr2的**,应该能让你知道mig时钟是怎么回事。
http://www.**.com/mayMAN/blog/10-03/186414_eb41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infrastructure_inst中的pll_adv, 不要用mig生成的, 使逻辑时钟跑在62.5M左右, 即CLKOUT2,  , 怎么说呢
...

UG388和UG416我都看过很多遍了。您发的这个**我半年前就考到我电脑里了,虽然我们考个东西很难,也看过两遍了至少。
我比较不喜欢遇到问题直接问别人,都是实在找不到,很郁闷了才问,这次领导催的太急,
里面关于时钟怎么生成的我也看过,我也知道每个生出来的时钟是做什么用的,但是这次仿真是第一次遇到说VCO的频率范围不对,之前从来没有过,我觉得应该是和PLLADV的参数设置规则有关,虽然不能很确定。
我再看看吧!我考个UG382进电脑吧!
MCB的读路径的这个64深度的FIFO出来的数一直都在看,就是看这个发现最开始的64个数多读了一遍!所以想看MCB和DDR接口处的数是不是这里就已经开始错了,看这里的地址对不对,一直看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infrastructure_inst中的pll_adv, 不要用mig生成的, 使逻辑时钟跑在62.5M左右, 即CLKOUT2,  , 怎么说呢
...

很感谢你一直很有帮助很耐心的回复!!!

楼主:
您说的是用之前的125M输入时钟的MIG工程来改PLL参数得到500M的时钟!我又建了一个250M输入的MIG工程,在这个里面遇到了仿真问题,说这个250M没有在VCO的频率范围内,这个范围最低是400M,这个错误是出现在MODELSIM里面的!我板子的晶振还是125,所以我在EXAMPLE DESIGN里加了个DCM,把输入的125M先倍频到250然后送PLL。
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法,我记得UG416里不建议直接改顶层参数,如果要改也要去重新生成核。我怕我有哪个不明显的地方忘了改,一直卡在那里!
125M应该比250更不那个范围内,为什么从来没有报过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DQ是PIN我要怎样可以用CHIPSCOPE来抓这个PIN呢?加IOBUF肯定不行,我试过。IDDR2我看有人建议过,不会用 ...

这个还是不要用的,这个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网友B:
还没搞定么??这是一个硬核,兄弟。

楼主:
fvco=fin*M/D
PLL的这个fvco的范围要在400M到1440M之间才行
这就是为什么在125M输入时钟时clkout0=fin*4/(1*2)不能把2约分掉的原因
在我修改成250M输入后一直报错说fvco频率不在范围内,是因为我忘了在顶层修改参数,而是在pll所在的这个文件里修改的,参数没有起到作用
所以之前一直无法仿真

现在仿真没问题了,但是读数写数还是不对,仿真能看到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好像是时钟还是有问题
明天继续

这个硬核是不是应该很简单才对的??为什么做的这么费事呢??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fvco=fin*M/D
PLL的这个fvco的范围要在400M到1440M之间才行
这就是为什么在125M输入时钟时clkout0=fin*4/( ...

如何了?兄弟?怎么没有回复了?

楼主:
换了250Mddr2时钟后,出不来,仿真没问题
但是debug不行,好像是哪里时钟还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250Mddr2时钟后,出不来,仿真没问题
但是debug不行,好像是哪里时钟还是不对 ...

降低时钟呢?
我觉得如果时钟设置有问题,可以想办法换换。
如果是板卡等长线有问题,就降低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时钟呢?
我觉得如果时钟设置有问题,可以想办法换换。
如果是板卡等长线有问题,就降低速率。

时钟设置应该没问题了
现在怀疑rzq阻抗不对
明天试试

跑在250M已经是不高了,ddr2芯片推荐的最低200

楼主:
系统跑在500,ddr2跑在250时calib_done没有拉高的问题找到了
mcb_wrapper的输入时钟周期这个参数设置没有改,在顶层把这个改成4000ps就好了
数据还是有些问题
这个帖子有点长了,我要结了它从新开一个

楼主:
威望都给出去了怎么还说没结贴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关注!!
你们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250Mddr2时钟后,出不来,仿真没问题
但是debug不行,好像是哪里时钟还是不对 ...

结帖没我分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关注!!
你们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

又开新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又开新帖了?

我看是开新帖了

网友G(2013-12-26):
引用 楼主:
现在去加班,再好好用example_design自带的ila来chipscope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做的cdc文件,加进去后 ...

最近也在调试ddr2,用chipscope看了一下,初始化都未完成,自己加了个cdc看,布局布线太慢了,之前跑自带的ila,还能快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在代码里加ila,icon后,怎么用chipscope看,请问可以教一下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