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没有使用过TTL电平控制28V电源开关的啊?

楼主(2013-04-26):
现在想设计一个用TTL电平来控制28V电源的开关,当TTL为高时,28V电源打开,从输入到输出;当TTL高低时,28V电源关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是不是电源比较大,不好设计啊?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芯片都有软启动。。。。可以控制这个。。。

网友B:
电平驱动三极管在驱动PMOS 控制28v
或者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都可以

网友C:
可以在电源回路中加开关,如LS说的MOS,继电器
可以从源头入手,控制28V电源的管理IC搞定,更为简单,当然前提是有管理IC,如LS的LS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电源回路中加开关,如LS说的MOS,继电器
可以从源头入手,控制28V电源的管理IC搞定,更为简单,当然 ...

谢谢版主的回复,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比如推荐一个管理IC等,如果是能多路控制的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比如推荐一个管理IC等,如果是能多路控制的就更好了 ...

你那个28V是怎么来的?
如果这个28V是通过IC控制转换而来,才有可能直接去控制那颗IC将其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28V是怎么来的?
如果这个28V是通过IC控制转换而来,才有可能直接去控制那颗IC将其关死 ...

不是通过IC来的,通过外面的电路来的,应该是用继电器来控制,不过还是谢谢版主的回复

真晕了,外面电路来的,他也要转换啊。电池?AC2DC?DC2DC?变压器?或其他。。。那你还是用MOS来切吧,简单

网友D:
负载是什么性质?我做过。联系:13707111242

网友E:
你把28v开关电源图贴上来:我教你怎样找控制点!…不要钱!…哈哈…

网友F(2017-08-14):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芯片都有软启动。。。。可以控制这个。。。

请问这个怎么控制啊?软启动不是让芯片慢慢上电的功能吗?可以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