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cadence,在画过孔焊盘时,用Flash,找不到自己画的flash焊

楼主(2013-04-26):
用Flash焊盘时,路径中不含自己画的flash焊盘,如何更改路径,或什么的,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推荐你看下于博士视频阿,  百度下 于博士  有完整的cadence 教程,我也是新手,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B:
建立自己的库,把原来的库路径都删除,就定义到自己的库
库你可以建立2个目录
一个是器件库 一个是焊盘库,以便管理

网友C:
要把flasg加入到  padpath  psmpath   中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下于博士视频阿,  百度下 于博士  有完整的cadence 教程,我也是新手,只能帮你到这了 ...

有于博士cadence视频的配备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于博士cadence视频的配备文件吗?

他的网站里好像有,你百度下于博士,就能找到他的网站了

网友E:
在 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padpath和psmpath两个选项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