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L8305SC芯片由三极管构成的1.8v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我遇到一个问题。如下图网络交换芯片RTL8305SC的1.8v电源电路。文档上是由PNP管(2SB1188)和二极管4001构成的,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可以在二极管后生成1.8v电压,三极管EC极间压降是0.6多一点;可是我在一个交换机上发现,不用二极管4001,三极管(2SB1132)集电极出来直接就是1.8v左右,三极管EC压降是1.4V左右,电路连接就类似第一幅图所示,只是没有1n4001,0欧电阻直接是导线 连接。这是为啥啊?

下面图中标有的BARF字符的三极管是2SB1132.

楼主:
上午我把参考电路的二极管短路掉,测了一下,的确可以产生1.8v。那个芯片的VCTRL控制引脚输出也一直约在直流 2.6v。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了?

楼主:
请问谁了解这个芯片VCTRL引脚是如何控制三极管的呢?我把0欧电阻若换1k电阻。短路掉图中二极管4001,三极管集电极输出还可以是1.8v,就是芯片较大负荷运转后电压会降低,然后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它是怎么保证VCE电压降约为1.4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