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系统中更换更大功率电源后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最近在跟客户的沟通中,发现有部分客户在系统中开始使用功率较小的产品性能OK,但在更换为更大功率的电源后发现电源不能正常启动,且输入电压被拉低。通过对客户系统的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是客户的前级电源输出功率受限,当更换为更大功率的电源后,电源的启动功率要求前级提供更大的启动电流,虽然整个负载电流是没有变化,但功率更大的电源需要的启动功率更大。

网友A:
是否考虑采用软启动技术的电源

网友B:
在特殊的场合,例如在煤矿行业,前级电源的输出功率都是受限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前提。
金升阳的电源时候有考虑过这个方面的要求,有哪些产品可以符合这样的应用场合。
例如2楼说的软启动技术的电源?

网友C:
那就是说还不能使用随意更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