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iMPACT 13 没有Direct SPI 下载

楼主(2013-04-27):
请教大家,我的芯片是xilinx X3CS400A。软件版本是ISE 13.1。需要将配置数据下载到外部的SPI接口的Flash中。
看手册上说的是11版本以前的操作流程,会有个Direct SPI即可下载到外部SPI Flash中,见下图

可是我的13版本没有这一项了。见下图

请问该如何进行SPI下载到外部Flash中呢?非常感谢!

网友A:
点钟图中的SPI flash 右键program

网友B:
FPGA上面那个spi flash,
然后添加.mcs,选择spi的速率x1 x2 x4等,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还要注意使用JTAG口下载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上面那个spi flash,
然后添加.mcs,选择spi的速率x1 x2 x4等,就可以了

想结贴,点结贴给分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请问怎么结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结贴,点结贴给分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请问怎么结贴啊? ...

你是不是没有分数了?

网友D:
你分享的总分数不能大于2

网友E:
恭喜楼主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搞定啊

哈哈。。。。我是用ISE 13产生.bit文件。然后用iMPACT 11进行spi 下载的。可以肯定的是,ISE资料也说了iMPACT高版本不再只是SPI直接下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