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 从机模式 不能进接收中断

楼主(2013-04-27):
有人调过么,主机买了一个usb转i2c的东西用pc调试,试了下主机发出来的波形是对的,但是从机进不了中断。
初始化的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I2C_InitTypeDef i2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InitStructure;

        // Enable clock gpio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clock i2c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I2C_DeInit(I2C1);

        // Set interrupt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EV_IRQn;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InitStructure);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ER_IRQn;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InitStructure);

        //Set gpio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InitStruct);

        i2c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i2c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I2C_Init(I2C1, &i2cInitStructure);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EVT|I2C_IT_BUF|I2C_IT_ERR, ENABLE);

        I2C_Cmd(I2C1, ENABLE);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回答呢

楼主:
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啊,slave初始化后sda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帮你顶起来   这一块  用的不是很多   所以了解的相对比较少  对不住  楼主   没能帮上你的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起来   这一块  用的不是很多   所以了解的相对比较少  对不住  楼主   没能帮上你的忙 ...

谢谢楼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I2C根本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复杂,实现起来也不难,一开始遇到各种问题不能工作,确认配置没问题之后,就去找硬件问题,结果真的是硬件有问题。
建议大家遇到问题慢慢排除,在空闲状态,scl sda应该都是3.几伏,一开始也不知道,看图发现评估板scl sda是连到u18那里的那个hdmi接口那里,上面加了电阻已经,公司用的板子在评估板上加了扩展板,那里又加了电阻,一开始电压一直不对,后面把接到hdmi的电阻去掉让连接到那边的sda scl断开就ok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就好   呵呵   楼主   不错哦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