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处理变压器短路事故的检查、试验

楼主(2013-04-27):
教您如何处理变压器短路事故的检查、试验;处理变压器短路事故,首先要通过检查、试验找出问题实质所在;其次处理过程还应注意相关问题。具体思考如下:绕组的检查与试验
  由于变压器短路时,在电动力作用下,绕组同时受到压、拉、弯曲等多种力的作用,箱式变压器其造成的故障隐蔽性较强,也是不容易检查和修复的,所以短路故障后应重点检查绕组情况。
  (一)变压器直流电阻的测量
  根据变压器直流电阻的测量值来检查绕组的直流电阻不平衡率及与以往测量值相比较,能有效地考察变压器绕组受损情况。例如,干式变压器某台变压器短路事故后低压侧C向直流电阻增加了约10%,由此判断绕组可能有新股情况,最后将绕组吊出检查,发现C相绕组断1股。
  (2)变压器绕组电容量的测量。
  绕组的电容由绕组匝间、层间及饼间电容和绕组发电容构成。此电容和绕组与铁芯及地的间隙、电力变压器绕组与铁芯的间隙、绕组匝间、层间及饼间间隙有关。当绕组变形时,一般呈“S”形的弯曲,这就导致绕组对铁芯的间隙距离变小,绕组对地的电容量将变大,而且间隙越小,电容量变化越大,因此绕组的电容量可以间接地反映绕组的变形程度。
  (3)吊罩后的检查。
  变压器吊罩后,如果检查出变压器内部有熔化的铜渣或铝渣或高密度电缆纸的碎片,则可以判断绕组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形和断股等,另外,箱式变压器从绕组垫块移位或脱落、压板等位、压钉位移等也可以判断绕组的受损程度。
更多信息请参考中华起重网

网友A:
做电子设计的少不了二极管的应用,国内二极管品牌虽多,但是鱼龙混杂,目前辰达行电子的MDD品牌已经属于中高端产品,而且价格方面很不错,性能很好,质量也高。

网友B:
电力工程人员很辛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