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楼主(2013-04-27):
API, BLE, TI, ST, se
求助,安装ST TOOLSET后,打开程序,进行编译,提示“Error creating process for executable mapinfo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该程序在其他电脑运行过,没有error。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要如何解决。
我将该软件卸载后,清除注册表,又重装,还是出现这问题。

楼主:
有谁知道详情的,赶紧帮助一下:'(

网友A(2013-07-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3-11-29):
这是因为你电脑里面没有mapinfo.exe这个程序,而你的项目配置中Post-Build这一项里加入了这一行“mapinfo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
STVD编译完成后不显示程序占用了多少Flash多少RAM,所有信息均保存在map文件中。
mapinfo这个小工具的作用就是把map文件中的信息显示出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删除“mapinfo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这一行,编译完成后不显示相关信息,
要么去找个mapinfo小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你电脑里面没有mapinfo.exe这个程序,而你的项目配置中Post-Build这一项里加入了这一行“mapinfo $ ...

非常有效,十分感谢

网友D(2013-12-30):
有用!标记一下

网友E:
将mapinfo.exe放到cxstm8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