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置一款电脑!将来用于电路设计、fpga设计等

楼主(2013-04-27):
RT!
价位6k以内,各位帮忙推荐一款,要求是thinkpad!能做电路设计、fpga设计!
这个贴不知发在这里合适不?请版主见谅!

网友A:
6K神舟顶配;P

楼主:
这款如何?
ThinkPad E430(3254BA8)
屏幕尺寸:14英寸 1366x768CPU型号:Intel 酷睿i5 3210M
CPU主频:2.5GHz 内存容量:4GB DDR3 1600MHz硬盘容量:1TB 5400转
显卡芯片:NVIDIA GeForce GT 630M+Intel ...操作系统:Windows 7 Home Basic 64bit(64...摄像头:集成摄像头
光驱类型:DVD刻录机 Rambo无线网卡:Intel 1000 BGN 笔记本重量:2.19Kg
有线网卡:1000Mbps以太网卡

网友B:
1366x768太小了,画图不爽.建议找1920x1080的

网友C:
搞开发最好不要用64位的操作系统,另外1920*1080的屏幕分辨率也不太适合,字体太小了,虽然可以放大,但是其中的不便,用过的人就能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