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浅谈POL电源

楼主(2013-04-27):
POL电源,中文意思点负载电源,主要应用与分布式结构的通信高端领域,如无线基站和交换机设备、路由器等方面的产品。对电压精度、效率、动态响应、排序、控制及端口协议都有严格的要求。小弟最近比较关注POL电源,对这方面比较有了解的大虾们一起分享下。

网友A:
由于更高的集成度、更快的处理器运行速度以及更小的特征尺寸,内核及I/O电压的负载点(POL)处理器电源设计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处理器技术的发展必须和POL电源设计技术相匹配。5年或10年以前使用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对于当今的高性能处理器而言,可能不再那么行之有效了。

网友B:
楼主头像是真人?

网友C(2013-10-18):
POL(point-of-load):本身应该是负载点的意思.而你说的负载点电源则是分布与各个功能单元电路前端的DC/DC稳压器.

只有POL和该功能单元的DC/DC合并时,才称之为“负载点电源”,也就是说的POL DC/DC.该类电源的特点主电源是集中使用“中间电压”输出,而后个分部分电路由于相互之间的需要电压等级不同,所以需要单独的、非隔离的“降/升压电源电路”.

目前有许多这样的产品支持POL DC/DC稳压器方式。

——(来自电源网)

网友D:
这一块不是很懂  话说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