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mini板上跑不起来……

楼主(2013-04-27):
在网上找的sht10的例子,改为stm32的以后,在mini板上跑不起来,

程序对比很多次了,基本上改的都一致了,
还是不能用,郁闷……

楼主:
看一下启动方式是否正确,再确定板子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先查硬件设施   再查软件设施   单步调试   慢慢  应该就可以查处问题了 啊 呵呵

网友B(2014-09-18):
你好 你的SHT10程序改好了吗 能共享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