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采集三相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我原先是采集三相220V相电压,电阻电容降压后送给放大器,现在没有N相了,要求采集三相线电压,我想采用电压互感器,变小后再送给放大器,还用原先的放大器电路,这样可以么?请大家多帮帮忙提些意见

网友A:
互感器的变比和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选择合适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还比以前的方式更安全一些。

网友B:
这样做,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的变比和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选择合适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还比以前的方式更安全一些。 ...

那就是可以的了是么?Uab,Ubc,Uac各接一个互感器,互感器二次侧任意一端接地,一端接放大器,这样可以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Uab,Ubc,Uac各接一个互感器,互感器二次侧任意一端接地,一端接放大器,这样可以么?谢谢。还有互感器一般是5个接头,有个地还是可以不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Uab,Ubc,Uac各接一个互感器,互感器二次侧任意一端接地,一端接放大器,这样可以么?谢谢。还有互感器 ...

当然不可以。
“二次侧任意一端”,怎么可以?绕组是有极性(通常称同名端和异名端)之分的。

网友C:
应该这样做,三相分别桥式整流后,把负极连在一起.三个正极就是你的采样电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这样做,三相分别桥式整流后,把负极连在一起.三个正极就是你的采样电压点 ...

可是正极是什么呢?由于是线电压,没有零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再给些提示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可以。
“二次侧任意一端”,怎么可以?绕组是有极性(通常称同名端和异名端)之分的。 ...

可是我接进来的是线电压,线电压本身有正负之分么?我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正极是什么呢?由于是线电压,没有零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再给些提示么谢谢 ...

一个桥式整流的正负极不知道?三个线电压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分别桥式整流,怎么没有正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接进来的是线电压,线电压本身有正负之分么?我不太清楚

没有正负之分,但有同相反相之分。例如你在4楼提到Uac,Uca和Uac反相。

网友D:
该打板子!…教都教不会…相电压侦测取样:直流电平信号!应该在次端整流……在这里没有相位区别!…

网友E:
如果三相电压平衡,可以用三个相同的电阻分出一个虚拟的N,将三个互感器和电阻串联起来,得到的就是相电压了。推荐使用SPT204

网友F:
搞电子的,对电气设计也能有如此造诣,真是不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桥式整流的正负极不知道?三个线电压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分别桥式整流,怎么没有正负? ...

噢我脑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三相电压平衡,可以用三个相同的电阻分出一个虚拟的N,将三个互感器和电阻串联起来,得到的就是相电压 ...

这是我的理解,ABC分别的三相线电压,是在abc分别和N用互感器穿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三相电压平衡,可以用三个相同的电阻分出一个虚拟的N,将三个互感器和电阻串联起来,得到的就是相电压 ...

谢谢大家帮助我有些眉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理解,ABC分别的三相线电压,是在abc分别和N用互感器穿起来么? ...

就是分别在 A,B,C 到N之间  各串联一个互感器,实际上这里用的互感器应该叫电流互感器。公司不能上传文件,没法图片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