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整流滤波电路为何输出纹波很大,求教求解

楼主(2013-04-27):
下面是个整流滤波电路,输入信号是音频信号,测试时用的是频率1K,幅值从0.02V-0.8V纹波都很大,有150MV,这样对输出的电压显示(LED电平状态显示)造成很大影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下,或者将纹波降到20MV以下。因为整流滤波后的信号进单片机(STM32)AD,所以软件上能不能将这纹波在显示上去掉,实现将如何实现??
----------------------------------------------------------------------------------------------------------------------------------------------------------------------------------------------------------

----------------------------------------------------------------------------------------------------------------------------------------------------------------------------------------------------------

楼主:
电路图已上传

网友A:
这是整流滤波?
1kHz信号从何处输入?R112左还是P4?整流滤波后从何处输出?R115左还是P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上来了,帮看看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整流滤波?
1kHz信号从何处输入?R112左还是P4?整流滤波后从何处输出?R115左还是P4? ...

不好意思呀,图没说清楚,我改下,信号从R112左边输入,其中P4是电位器,R115右边输出。

网友C:
建议采用π型滤波器,使用ESR小的电容。

网友B:
R119处并474~10uF再滤滤

网友D:
找不着北!…查是否工作电源产生的?…其次:将7脚与地之间并接二极管试试…(极性别搞反了)…

网友E:
我觉得那个“纹波”是电路反映慢造成的,楼主更应该关心的是线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找到了,上面的整流滤波纹波还是比较小的,出现的上图中的尖峰脉冲,是因为后面的单片机的AD的连续准换引起的。

楼主:
结贴散分:lol

网友F:
看了半天硬是没明白这图是怎么工作的,加的二极管有何作用?整个电路想对信号进行何种处理?

网友F:
一觉醒来,此电路对输入负电压信号进入放大滤波处理,对正向信号无效,直接通过R112拉到地。

网友G:
刚来  冒个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