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功率电感

楼主(2013-04-27):
设备中需要用到功率电感,参数如下:

1mH,5A,50Khz,60S时间内只工作3S。
数量50只,价格不敏感,体积最好小一点。

请问高手,能不能买到成品或者定做?
如果自己制作,用什么软磁材料最好?
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是储能电感,不是共模电感。
请大侠出手帮忙,谢谢!

网友A:
现成的不一定有,价格也不便宜,可以到电子市场找找看的淘宝看到有个6A的
自己绕,参考下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不一定有,价格也不便宜,可以到电子市场找找看的淘宝看到有个6A的
自己绕,参考下面工具 ...

谢谢版主大侠!
电感计算,我直接用美磁的曲线,也会算。

找了一圈,最后还是决定用铁硅铝磁环,主要是好买。
数量太少,只能买磁环和漆包线自己加工了。

网友B:
电感,如果是非标的都是比较难找,很多情况下,我都是自己买磁芯回来弄的,自己做来调试用到,很难找别的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如果是非标的都是比较难找,很多情况下,我都是自己买磁芯回来弄的,自己做来调试用到,很难找别的厂 ...

谢谢!看来也只好自己动手了,呵呵!

网友C:
这玩意  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做吧

网友D:
大姑娘坐花轿!…嘿嘿!…

网友E:
普通的铁粉芯黄白环就可以,铁硅铝更好,不过价格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铁粉芯黄白环就可以,铁硅铝更好,不过价格高点

谢谢版主!
打算用铁硅铝,价格不是很敏感,呵呵

网友F:
用废旧的开关电源里面的功率电感自己改装.

网友G:
推荐一个:研科达    http://www.szykd.com/

比较有实力,交货迅速,人也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废旧的开关电源里面的功率电感自己改装.

恐怕没有5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一个:研科达    http://www.szykd.com/

比较有实力,交货迅速,人也实在

马上去看一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