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EEPROM 掉电以后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程序里面对EEPROM写入数据,等下次的时候把这段对EEPROM的程序屏蔽掉的时候发现EEPROM里面的数据也没了,EEPROM不是掉电存储吗???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估计是烧程序时  被擦除了

网友B:
可以把配置位改成eeprom保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配置位改成eeprom保护试试。

呵呵,这样设置熔丝就可以了……谢谢啦!::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样设置熔丝就可以了……谢谢啦!:

结贴散分吧

网友D:
呵呵,我有着同样楼主的经历,这是无法切底解决的,出去的产品,没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后,返回维修,基本上重写软件就OK了。我说的不单是内部EEPORM会丢失,连程序一样丢失,AVR不怎样。

网友E:
楼上的明显犯了一个经典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有着同样楼主的经历,这是无法切底解决的,出去的产品,没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后,返回维修,基本上重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有着同样楼主的经历,这是无法切底解决的,出去的产品,没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后,返回维修,基本上重 ...

这样不稳定吗:L

网友G(2014-07-21):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明显犯了一个经典的错误

能问下什么错误么,最近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刚掉电eeprom能记住数,掉电一晚上左右eeprom就乱了。我用的是stm8s003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