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LS03-15B05SR2模块输出纹波有500MV,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3-04-27):
照此模块手册的接法,用示波器测输出端纹波,显示达到了500mv,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去解决纹波的问题。谢谢啊。很急。。。

最后测定的结果,5V输出还是有140mv的纹波噪声,经3528输出3.3V以后噪声控制到64mv,可以接受.最后发现是测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A:
前端LC,后端π型滤波,可矣

网友B:
示波器带宽设置了没有,一般电源纹波噪声测试都要求在20MHZ内,求测试波形图!

网友C:
示波器地线环引入高频干扰信号也会导致测试结果偏大,上传测试图片与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地线环引入高频干扰信号也会导致测试结果偏大,上传测试图片与波形。。。 ...

测试图片与波形请看我的帖子,这个问题很着急啊

网友D:
负载电阻是多大的?
请留下联系方式,我司FAE会联系您。

网友E:
后端加个102~104间的瓷片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阻是多大的?
请留下联系方式,我司FAE会联系您。

负载电阻是35欧姆,我的联系方式是1868343xxxx,林。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端加个102~104间的瓷片电容试试!?

也加过104的瓷片电容,纹波没有得到改善。

网友D:
以上是我司测试的实际图片,输入输出按照我司技术手册上的电容值接,使用的是电子负载,满载条件下测试(靠测法)。

网友F:
楼主:你的噪声问题可以通过减小示波器探头的环路面积来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上是我司测试的实际图片,输入输出按照我司技术手册上的电容值接,使用的是电子负载,满载条件下测试( ...

那我试一下满载的时候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上是我司测试的实际图片,输入输出按照我司技术手册上的电容值接,使用的是电子负载,满载条件下测试( ...

你好,满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波形。我们用的输入电容是22UF/400V,然后输出接的是1UF/50V的独石电容,以及470uf/35V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这样的测试条件出来的波形也还是没有改善。我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寄一套你们测试的时候使用的电容,我拿回来测试一下,然后再寄给你。嗯。。如果是外围元器件的问题倒是可以很好解决的。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满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波形。我们用的输入电容是22UF/400V,然后输出接的是1UF/50V的独石电容,以及 ...

按照12楼的朋友的方法,确实可以减少示波器探测到的噪声问题。如果输出采用你们推荐的470uf/35V的电容的话,噪声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并了一个相同容值的电容,噪声明显的降到了200MV左右。我想跟我们的测试还有电容的取值有关系。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得到了解决。嗯,最后还是谢谢你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噪声问题可以通过减小示波器探头的环路面积来减小!

经测试确实可以减小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