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实验问题

楼主(2013-04-27):
各位高手们,小弟做emc实验遇到困难了,,,真心求救。。我现在手上有个产品。供电时这样的。220的交流电接一个适配器。然后由适配器给锂电池充电供电、、、这样的一个产品要做浪涌,脉冲群不会过。。有没什么好点的解决办法的。。或者一些保护方案给推荐的。那些磁环、压敏电阻、放电管、都试过了。。。小弟跪谢。

网友A:
安装浪涌抑制器和隔离变压器可以解决

网友B:
考虑隔离是个办法

那些磁环、压敏电阻、放电管、都试过了。。。
试过了并不代表用对了,可以叫2楼的专家给你看看用法

网友A:
放电管需要与TVS配合使用,做到分级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浪涌抑制器和隔离变压器可以解决

你好。隔离变压器要怎么安装。安装在哪里呢。有没可用的成品推荐呢,。。这个已经是从220经过适配器转成直流电了。。。谢谢

网友A:
根据负载的功率选择合适的额定功率,一般安装在输入电源端口

网友A:
适配器属于你的设备吗,如果不属于,可以选择DC/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负载的功率选择合适的额定功率,一般安装在输入电源端口

你好。。小弟想请教你。隔离变压器要选多大功率的合适啊。。我的这个产品额定功率就差不多50w,,做浪涌实验3级。共模2kv的浪涌电压

网友A:
留一些余量就够了,差不多100w就够了

网友C:
不过的表现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描述清楚,是充电管理芯片死机了还是其它的问题?然后再针对解决

网友A:
还可以选择浪涌抑制器进行处理

网友D:
把连接关系图放上来,看看!

才三级就这样,加器件是最低级的做法。

网友A:
设计完成后只能从外部加器件了,在改版时可以直接设计在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