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基准疑惑

楼主(2013-04-27):
好多ADC内部自带电压基准,也支持外部基准输入,, 那么什么情况用内部基准,啥时用外部输入啊?对测量有影响吗?

网友A:
AD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一般限定了你的模拟信号输入范围,比方说0-2V,如果你的模拟信号输入在一个更大的输入范围内,你就要用外部基准电压来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当然用内部基准电压可以简化外围电路,,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补充一下,内部基准的指标参数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也得使用外部基准

网友D:
一般来说使用内部基准的精确不是特别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