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BIN文件能修改吗?

楼主(2013-04-27):
PIC12F629,.BIN文件能修改吗?

网友A:
修改可生成代码??????????感觉难度太大吧

网友B:
能,你改成jpg也是可以的;P

网友C:
用一个反汇编的软件,编程汇编程序后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D:
BIN文件就是一堆二进制数字形成的文本文件,你想改的话,可以直接改这些数值。

但改成什么样的数值需要看你的本事了。

网友E:
机器语言修改了可以达到需求的话那就太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器语言修改了可以达到需求的话那就太神了~

这要看你想实现什么样的修改,有一些小修改,还是可以做到的。

俺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ASM代码,源代码丢了,只有HEX和BIN文件,但用户需要修改一些显示字符,俺就直接修改BIN文件完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想实现什么样的修改,有一些小修改,还是可以做到的。

俺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ASM代码 ...

那修改的相当于是const或者固定的变量(规范的应该存在rom中),而不是程序代码,如果是RAM,那就比较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修改的相当于是const或者固定的变量(规范的应该存在rom中),而不是程序代码,如果是RAM,那就比较难 ...

当时那个不是用CONST定义的,原作者是直接用指令送的操作数。
首先确定不是CONST常量后,再查阅该芯片汇编指令的机器码及其和操作数是如何组合编码的,自己再搞清楚有哪些指令可以送这个操作数,然后按照HEX、BIN的编码规则找到对应指令的机器码,然后再看该机器码后面跟随的操作数是不是自己查找的目标,呵呵,多次修改尝试后烧片看结果就能确定目标了,这算是个体力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时那个不是用CONST定义的,原作者是直接用指令送的操作数。
首先确定不是CONST常量后,再查阅该芯片汇 ...

那真心牛掰了。这真心是个体力活了~从来没看过机器码表示对LS膜拜~

网友F(2013-10-21):
可以一些小改动,我们转MDT10F629就会改一个寄存器的值。MDT10F629直接烧录PIC12F629可能运行不了。当然因为MDT10F629便宜得多才转啦,要转用的可联系我QQ609410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