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求助:ISPCON.BS 启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ISP, pc, rc, AI, air
我照着NUC的ISP程序,写了一段代码,从APROM操作ISPCON,以从重新由LDROM启动,但调试发现,程序重启了,但始终在APROM,是漏了哪个步骤吗?谢谢!

_con  = inpw( & FMC->ISPCON ) & 0xFFFFFFFC ;
_con  |= 0x00000002 ;

outpw( &SYS->RSTSRC , 3);
outpw( &FMC->ISPCON , _con  );
outpw( &SCB->AIRCR , (V6M_AIRCR_VECTKEY_DATA | V6M_AIRCR_SYSRESETREQ));

while(1);

如果不嫌麻烦,是不是修改Config0.CBS也可以实现?它跟ISPCON.BS的区别是不是就在是否一次性有效

楼主:
重新看了文档,Config还没这么简单,不能随便擦除更新

网友A:
要先作unlock的動作,詳細bsp中有fmc的代碼

楼主(点评):
之前有UNLOCKREG的

网友B:
ISP UPDATE要使能才能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