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焊盘与封装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27):
一     Pin
(1). 在Symbol中不可以旋轉 PAD (特殊角度的PAD除外)
(2). DIP零件的PIN 1為正方形PAD
例如 :
在Symbol中欲使用 20x80 及 80x20 的PAD時 , 必須建立smd20x80及smd80x20兩種PAD
二   QFN 40   如图   焊盘大小做多大的啊?

楼主:
1  为什么很多allegro资料里面写焊盘不能旋转呢?
2  用0.8x0.28mm的焊盘可以不?  IPC7351 标准有大虾知道不?

网友A:
放置引脚的时候,右边可以选择旋转角度的,所以只要做一个焊盘即可

网友A:
大的散热焊盘就造手册做,但是记得钢网层不要开一样大小的,开4个小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