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接触过 HID设备里的 HID Power Devices

楼主(2013-04-27):
有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想实现插入电脑USB口时实现充电,并能在电脑上显示电池的充电状态、剩余电量等信息,手持设备里有电池电量检测芯片,可以提供这些数据给PC,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USB-IF上看到HID类里有一种设备叫 HID Power Devices ,手册在附件里,里面有两个大分类 Power Device Page (x84)和Battery System Page (x85) ,有人接触过这个吗,这两个类型具体指什么,怎么编写相应的报告描述符?

网友A:
最快捷的方法是: 做一个基于USB 自定义HID协议的软件,实时运行即可!
不然,研究HID Power Devices 协议,产品猴年马月才能上市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捷的方法是: 做一个基于USB 自定义HID协议的软件,实时运行即可!
不然,研究HID Power Devices 协议 ...

你说的这个是个办法,但是还得自己做上位机软件,就为了看个电池电量单独做个软件不值得,最好是能做成这种:插入USB后,在我的电脑里面出现一个图标,然后右键图标属性里就能显示电池的这些信息,就像这个图这样:

感觉这个HID Power Devices 应该能实现,但是全英文看起来确实很费劲,到现在也没搞懂这个HID类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具体的报告描述符应该怎么写.... 还有就是怎么避免充电时超过3ms无数据传输而导致总线挂起,影响充电。

网友B:
楼主可以用USBlyzer软件保存楼上设备的描述符,然后自己对着改一改就OK了。
好用的话记得把描述符贴出来啊,我也比较感兴趣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个HID类吗?学USB真是太难了,全英文看不懂,又没有中文资料,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还没搞定啊?“ 做一个基于USB 自定义HID协议的软件”,也很简单啊,VB,VC也就半天功夫很足够了!呵呵 ...

其实我是想不用做上位机软件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对于用户来讲,多一个软件就是多一个麻烦,枚举之后能直接实现最好,所以我一直想从HID Power Devices  这个入手,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liyvhg”说得对,我们也想看看你那个“NoKai 701”的描述符,共享下好吗?
从HID Power Devices  这个入手对于你可能更麻烦。还不如写个vc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yvhg”说得对,我们也想看看你那个“NoKai 701”的描述符,共享下好吗?
从HID Power Devices  这个入 ...

唉。。。等晚上共享吧。。。

楼主:
@computer00  老大,这个有解吗?

网友E:
没玩过……等着你的资料共享……

楼主:
描述符不少,主要是接口和端点比较多,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弄?

网友(2022-12-07):
各位佬,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windows-hardware/design/component-guidelines/battery-and-charging这是Microsoft的文档?或许可以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