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有源蜂鸣器(3-24V)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直接用5V驱动这个有源蜂鸣器(加PNP管),声音有点小。所以想用7805输入端的电压给蜂鸣器供电。
我自己已经搭电路试过了,这个电路的确声音大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以下疑问。
1)有没有可能烧三极管?
2)7805的输入交流分量应该比较大,会不会对蜂鸣器或者单片机造成损坏?
3)需不需要在蜂鸣器2端加续流二极管呢?
4)这个电路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谢谢各位!

网友A:
1)有可能
2)7805的输入交流分量不会对蜂鸣器或者单片机造成损坏。
3)无源蜂鸣器2端加续流二极管
4)参考上面3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
2)7805的输入交流分量不会对蜂鸣器或者单片机造成损坏。
3)无源蜂鸣器2端加续流二极管

有可能烧的话,怎么能改进一下呢,谢谢!

网友B:
1.不可能,8050至少是20V的管子,但是楼主要确认你的蜂鸣器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工作电压不够,会烧蜂鸣器,工作电流太大,会烧三极管(8050是1A的管子,估计也很少有蜂鸣器有这么大的工作电流。

2.蜂鸣器甚至可以mS级脉冲供电,从其内部电路看,频繁上电也没有问题。所以不怕交流分量,但是要注意交流分量的峰值不要超过蜂鸣器工作电压上限。

3.一般来说,小型蜂鸣器没有当作感性负载来对待,楼主可以用示波器在蜂鸣器两端看一下有没有尖峰脉冲就知道了。

4.三极管基极电阻需仔细核算,一般需要让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此时Ic/Ib一般取10-20之间,楼主的基极电流只有1mA,所以蜂鸣器的工作电流不能超过20mA,否则三极管上的损耗会加大,减小蜂鸣器发音强度,也让三极管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可能,8050至少是20V的管子,但是楼主要确认你的蜂鸣器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工作电压不够,会烧蜂鸣 ...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C:
1. 不太可能烧坏,7805输入端为9V远小于8050可以承受的VCE电压。
2. 无影响
3. 同2楼
4. 蜂鸣器回路中串入一个10-47欧左右的电阻(有一定的限流作用,就算蜂鸣器坏了或短路了什么的,管子也不会轻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