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ARM程序内容占用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请问各位,ARM程序运行占用内存容量的多少可以查看吗???
我现在用的ADS1.2,请问如果可以的话,相关功能设置在哪里???

谢谢各位!!

网友A:
找这样一段类似的代码

Program Size: Code=44838 RO-data=4278 RW-data=328 ZI-data=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这样一段类似的代码

Program Size: Code=44838 RO-data=4278 RW-data=328 ZI-data=15200

你好,我找到这段: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81050 (  79.15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13728 (  13.41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81764 (  79.85kB)

请问这里显示的占用ROM的大小,如何查看占用RAM 的多少???

网友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13728 (  13.41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13728 (  13.41k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