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延时电路

楼主(2013-04-27):
想将一个5V的数字逻辑波形延时180ns左右,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很多逻辑门达到,还有其他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用电路不能真正的延时.
电视机里有个专用的延迟器件, 记得是超声波器件

网友B:
RC延时,逻辑门整形

网友C:
用RC可以加逻辑电路  确实可以做到   需计算好RC参数

网友D:
学习了
如需手持示波器可以联系 133656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