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设计穿越频率和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2013-04-27):
boost or buck-boost存在右半平面零点,设计时要保证fcross<<frhp.

请问frhp要比fcross大多少才合适?

网友A:
穿越频率截止频率(Wc):用来描述系统频率特性的一个指标,也称剪切频率。其定义为幅频穿越0dB处的频率,截止频率对应的相频曲线上的相位反映了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相位裕度定义为截止频率(Wc)对应的相位+180°,相位裕度大于0表示系统稳定,小于0系统不稳定。
在截止频率Wc处,有幅频特性A(Wc)=1。
穿越频率(Wx):设Wx为系统的穿越频率,为相频穿越-180°时的频率,则系统在Wx处的相角为(2k+1)π;k=0,+-1,……

网友A:
不懂   帮你顶起来   看看版主能不能给点思路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B:
二楼真是的,回答了还说不知道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