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PWM调节

楼主(2013-04-27):
功能:我想设计一个开关电源,通过调节外部调压旋钮,来输出不同电压。
方案:用一个恒流源给一个可调电阻供电,拧动这个可调电阻,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然后将这个电压信号通过AD转换,转换为数字信号,这个数字信号在单片机内部转换为PWM信号来调节开关管的通断,从而来调节电压输出的。
问题:1.经过AD转换后的信号是如何调节PWM的?
         2.开关瞬间的尖峰脉冲干扰是如何去除的?
         3.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可以无极限调节吗?假象可以得到无限的储能元件。

网友A:
我见过的方案:用芯片产生固有的锯齿波(或三角波),假设这个波的峰峰值是3V。你通过可调电阻得来的电压Vin在0-3V之间变化时,三角波电压V3高于Vin的时间也会变化,并且每个周期都一样,这个时间就可以设为PWM的高电平,这样就实现PWM调节了。

网友B:
何必如此麻烦?
如果准备采用纯模拟方式,有专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只要输入不同的电压作为基准,即可输出占空比不同的PWM信号。
如果准备采用数字方式,用键盘输入设定值,即可令单片机输出占空比PWM信号,当然,占空比不可能连续,是步进的。
1、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是靠计数器,计数到某数输出为高,再计数到某数输出为低。
2、那是开关电源的事情,与单片机或者控制芯片无关。
3、不可以。

网友C(2013-10-01):
LZ先放下这一切念头,先花点时间(2个月到三年)先做个AC/DC是比较可行的,做好了再想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