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

楼主(2013-04-27):
在下图中在这个电阻上并上了一个二极管,我查资料说的是这个二极管1N4148不可省略。进一步增加死区时间,省略后,场效应管会发热。,,能不能从原理上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我估计是为了放电快点,上电慢点。如果动作慢了,上下一起痛,当然就热了。

网友B:
没什么用。

网友C:
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

增大死区时间从理论上来说不是更安全么?难道是实际的运用中它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此一举

增大死区时间从理论上来说不是更安全么?难道是实际的运用中它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D:
二极管有导通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增大死区时间从理论上来说不是更安全么?难道是实际的运用中它没有起到作用? ...

这是原电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没有用。
你计算一下,由于该二极管产生的“开通”和“关断”时间相差多少(驱动信号内阻假定10欧),再查查MOS管开通和关断延迟时间差多少,就知道了。
“死区”时间往往要取MOS管开通和关断延迟时间差的5倍以上才安全,靠这个二极管根本做不到,应该设法让上下两管驱动信号已经带有“死区”才对。

网友F:
斑竹有道理!!

网友G:
同意八楼!…它只是一个限幅器件!…

网友H:
加快MOS关断时间。

网友I:
这种桥电路控制上可以加一点延时,这里的2极管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快MOS关断时间。

能具体说一下么?怎么会起到一个MOS管的关段时间呢?????

网友C:
做过不少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从来没有并上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你这个电机速度很快,需要加速驱动时,就需要将GS极间等效电容在关断时快速放电,理论上也有道理,一般驱动电压为5V,电容上就充有5V的电压,关断时5V加在二极管上的确放电比只在51欧姆上放电要快一点点,为什么说只是一点点,因为51欧姆本来就很小了,你这二极管稍一放电不就大于51欧姆以上了吗?
没有认真计算过,只是大概分析了下,加这个二极管作用应该不大。

网友J:
作用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产生大约几百ns的加速(相对于51欧姆),如果再加上转移电荷与电压的非线性关系,可能会有更明显的效果。
电机的驱动频率输入不会很高,如果用PWM的话还是可以达到100kHz级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加快MOS关断时间。

这个理由  我同意

网友L(2013-10-20):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作用:快速泄放Cgd的电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作用:快速泄放Cgd的电荷

错了。1N4148不是快恢复类型的。
这个二极管是用来对MOS做到慢开快关的作用的。
而且快速泻放用快恢复的作用不大,用肖特基的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错了。1N4148不是快恢复类型的。
这个二极管是用来对MOS做到慢开快关的作用的。
而且快速泻放用快恢复的 ...

我说的是应该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说的是应该用

你前面说的是 应该是 。
无论是应该用还是应该是,这里的二极管都不是用来泻放Cgd的。

网友N:
关断时放电快点,减小拖尾,如果你用负压关断,不要二极管也不热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电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没有用。
你计算一下,由于该二极管产生的“开通”和“关断”时间 ...

maychang您好,知道您在电机控制这方面是牛人。想有个小问题请教您,您说““死区”时间往往要取MOS管开通和关断延迟时间差的5倍以上才安全”,请问在哪里能找到这句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