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神们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驱动中如果改变磁芯气息 或者磁芯型号 等等 将造成线圈圈数 和电感量不对应  这时候我们是以(原参数的)电感量为准还是线圈圈数为准? 还有增加初级线圈扎比(电感量也会上升)其他参数不变对输出电压电流有什么影响?反之又会怎样?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您好,关于电源驱动器的变压器设计问题相对是个很复杂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改变变压器磁芯的气隙,那直接的原因就是改变感量,所以理论上是要以计算得到的感量为准,而圈数是通过感量与磁芯的气隙计算得来的,问题回复如下:
1.当改变气隙时,应相应改变圈数以得到相对应的感值。
2.如果增加初级线圈的匝比,则电源驱动器的工作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当然这要根据你改变多少来决定的,可能会从DCM模式转换到CCM模式,一般情况下,增大匝比,输入电流会降低从而提高产品效率,如果是闭环设计的产品,对您的输出电压电流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B:
变压器的设计   我又看到了   学习学习   版主很牛

网友C:
这个间隙和圈数的量怎么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