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自增实现流水灯的问题

楼主(2013-04-27):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0;i++)//空转
        for(j=0;j<200;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for(k=0;k<255;k++)
        {
                P1=k;
                delay();
        }
}
运行的结果是板子上的灯可以实现流水灯的功能,但是我好奇的是明明没有while(1)来实现循环,照例上讲k加完之后灯应该不亮的啊,为什么还是可以继续流水显示呢?

网友A:
应该是又从头开始了。:lol

网友B:
单片机执行完之后自己复位了,重新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执行完之后自己复位了,重新开始执行

了解了~谢谢

网友C(2013-07-01):
这样解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