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E-EVAL 代码故障

楼主(2013-04-27):
       香水哥:
      我在调试STM3210E-EVAL这个板子的时候,把ST  3.0的电机库下载到STM3210E-EVAL的板子上时,LCD上面一部分显示黑色,其余为白色。而在main函数中直接测试LCD发现驱动是正常的,也就是说调用LCD_Clear()函数能根据要求清屏(可以显示相应的颜色),因此驱动是正常的。
        3.0的电机库(PMSM)里LCD的UI和电机驱动是分开的,UI用C++编写后下载到起始地址为0x807000地址处,然后另一个工程要显示时则去调用相应的函数。
        一直不能够使得lcd正常显示,所以想咨询水哥,这问题怎么解决呀,不要淹没我的问题哦,水哥,客户急等!

网友A:
呵呵   帮你顶一个  顺便呼唤一下香主   香主是真正的牛人   这一块  基本都可以搞定

楼主:
香水哥又不出来了,还有STM32的SPI的DMA用过啊,我用的纠结的一塌糊涂呀。

网友B:
建议下载最新3.3的电机库,并去掉过流保护功能,因为它是和连接LCD的SPI接口某个引脚复用的。

网友C:
我用3.3的库目前正常。做电机控制没有太关注LCD部分。帮顶。

网友A: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能够解决的

楼主(2013-06-13):
恩,ok了。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