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第二章 TQ335X开发板的固件更新方法

楼主(2013-04-27):
TQ335X开发板的固件更新方法说明

网友A:
天嵌开始保守了。原来论坛会贴开发板资料,如原理图,源码,现在均找不到了。没有开源精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嵌开始保守了。原来论坛会贴开发板资料,如原理图,源码,现在均找不到了。没有开源精神啊。 ...

原厂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A:
我指的是就是原厂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就是原厂的啊

TI没提供?

搜了一下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m3358

网友A:
误会了。原厂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嵌开始保守了。原来论坛会贴开发板资料,如原理图,源码,现在均找不到了。没有开源精神啊。 ...

现在论坛在整理帖子,可能有些被移到另外一个版块了,你找不到

网友A:
果真如此吗

楼主:
1.SD自动更新固件--无需与PC有任何连接,使量产和更新更快捷;
2.SD手动更新固件--无需与PC有任何连接,现场升级更方便,通过LCD交互,业内首创;
3.TFTP烧写--需要连接网络,串口线。有烧写菜单, 支持“一键烧写镜像”;
4.LCD手动切换--不需要更换u-boot,即可以让u-boot支持天嵌科技的所有LCD;
5.LCD上显示信息--无需接串口,既可以在LCD看到开发板的内存和nand信息;
6.启动linux系统--支持内核动态调整LCD;
7.启动android系统--支持内核动态调整LCD。

楼主:
软件支持三大系统,满足多种需求:Linux3.2,Android4.0,Wince7。
方便、快捷、易上手,物美价廉,超多选择,超值享受!TQ_AM335X开发板,让梦想照进现实,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2013-05-31):
底板提供多种外设,功能如下:
Ø 100M以太网;
Ø 音频解码器及音频功放,提供耳机接口及MIC接口,并提供功放输出;
Ø 3路串口、3路IIC、1路SPI;
Ø 2路CAN收发器电路,1路485电路;
Ø 6路ADC接口;
Ø 24bit LCD接口,支持电容屏和电阻屏;
Ø PWM控制蜂鸣器;
Ø SD卡接口;
Ø 3路USB HOST 及1路USB OTG接口;
Ø RTC实时时钟;
Ø TI标准的JTAG接口;
Ø 6个用户按键;
Ø 2路用户测试LED灯;

楼主:
    TQ_AM335X开发板核心板主要由MPU(AM335XZCZ)、内存(DDR3,256MB*2)、NAND FLASH(在核心板背面)、PMU(TPS65910A3,电源管理芯片)及其它外围电路组成。TQ_AM335X核心板使用引出功能最多的ZCZ封装的MPU,并引出了AM335X芯片的大部分功能,留有各种应用的接口于底板上,满足学习或者是开发所需要的所有要求,部分端口多达7种功能复用,可通过TI提供的针对旗下MPU管脚配置的Pin Mux Utility软件进行查看,实现端口资源的灵活配置,实现更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