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

楼主(2013-04-27):
(无正文)

网友A:
图形液晶,要取模才可以的啊,不能直接显示吧

网友B:
如果是内带字库的模块,字符模式本身就是8*16大小的,汉字为16*16。

不带字库的模块,自定义图片大小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

要用12864显示大概100个左右字符,不需要显示汉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用12864显示大概100个左右字符,不需要显示汉字

这个不叫问题,因为人家没办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带字库的模块,字符模式本身就是8*16大小的,汉字为16*16。

不带字库的模块,自定义图片大小尺寸 ...

带汉字字库,但是现在我用的时候是能写4行,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指令能让它显示8行,就字母英文字字母和数字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汉字字库,但是现在我用的时候是能写4行,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指令能让它显示8行,就字母英文字字母和 ...

没有这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