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串口收到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3-04-27):
void usart_int()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USART1,(uint32_t)24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 , USART_Mode_TXRX);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_Disable,USART_CPOL_Low,USART_CPHA_2Edge,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
    USART_Cmd(USART1,ENABLE);

}  这是串口初始化程序。

     GPIO_Init(GPIOE,GPIO_Pin_2,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这是引脚初始化。及串口时钟。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2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USART_GetIT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RESET);
                        Buf=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h++;
                               bu[h]= Buf;

}
这是接收程序。现在问题是 发送01的时候收到的数据是7f 发送02收到的7E。而且用板子向电脑发数收到的也是这样。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我帮你顶起来   顺便呼唤一下香主   他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导线连接都正常。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特率是否如期望,看波形是否如期望那样

网友C:
我也遇到过STM8L 串口不能接收, 可以发送的问题啊,郁闷中

网友D:
1、波特率是否正确,。2、串口调试工具有个校验码,你是不是使用了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