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选择,区别求解(新手)

楼主(2013-04-27):
要做一个新项目,现在在Linux和Android那个做系统犯愁,项目要实现红外控制,温湿度传感,室内定位,摄像头驱动和wifi图像传输等等,有没有高手给解下菜鸟我的烦恼,或给个提示方向,在此先感谢了(看**都看的头晕了)!

网友A:
Linux是内核
Android是文件系统,用的就是Linux的内核
没冲突啊

楼主:
??不是有Linux嵌入式系统吗,另外android也是系统呀,他们两个不都是Linux内核吗!

楼主:
Linux不是嵌入式系统吗,他们都用的Linux内核呀,从系统级别考虑咋没区别那???

网友B:
看来楼主要做 智能家居?

网友C:
???还没学到,刚开始学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ux不是嵌入式系统吗,他们都用的Linux内核呀,从系统级别考虑咋没区别那??? ...

一般的平台说明会写成
1、wince
2、android
3、linux2.6或者linux3.0

前两者都是以文件系统来命名的,但是第三个却是以内核版本来命名,问什么呢?呵呵,是因为第三个的文件系统是任意的,比如使用我做的文件系统,可以叫做linux+jlass系统,使用你做的文件系统,可以叫做linux+quyafeng2011系统,而如果你把android进行裁剪和修改,你完全可以叫它linux+quyafeng2011系统。
你的选择就在于你所说的Linux系统和Android相比哪个结构更完善而已。